z470不出集显供电

楼主(2017-03-31):
z470死活不出集显供电,芯片换过,cpu换过,桥换过,没思路,跪求

网友:
其他各电压,PG,RST,LFRAME,SMB ,断开独显等

网友:
DRAMRST是否有1.35V

网友:
建议你先修其他机器  不要在一个机器上浪费时间 然后说不定灵感就来了呢

网友:
过内存了吗,查查桥的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是不是BIOS不对呀

网友:
bios刷了没???

网友:
不会说bios没刷就干桥了

网友:
内存复位有了吗

网友:
刷个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