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已坏,怎样切换到外显示

楼主(2017-03-31):
笔记本键盘已坏,也就是说,FN+F4无效的情况下,怎样切换到外接显示屏。

网友A:
看下 屏幕那种数字模拟键盘。。。。。。。。。。。

网友B:
显示属性里面调节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下 屏幕那种数字模拟键盘。。。。。。。。。。。

屏也坏了。。。。。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示属性里面调节啊

屏也有问题,只能接外显。改电路行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屏也坏了。。。。。

这样猛? 屏幕也报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猛? 屏幕也报废了

差不多吧。。。。。。。。。。。。。。。。。。。。。。

网友:
一般情况下显示属性里是可以调节的

网友D:
这种直接拔掉屏就外接了

网友E:
屏拆了 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直接拔掉屏就外接了

拔掉屏就外接不亮,需要切换啊,怎么切换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屏拆了 就可以了

拆了,外接也不亮啊。键盘用不了,怎么切换呢

网友:
把显示屏的排线直接拔掉

网友:
额  碰到这种情况告诉你一个最简单的办法 : 直接换掉

网友F:
win+不能切换你来找我

网友G:
很简单呀,装WIN7,在系统里面用外接键盘按WIN+P切换就可以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win+不能切换你来找我

没用的,不能

网友:
引用 网友G:
很简单呀,装WIN7,在系统里面用外接键盘按WIN+P切换就可以了呀

xp 系统,有没有办法。。。。。

网友H:
搞一个外接键盘,有那种多功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搞一个外接键盘,有那种多功能的

一般的键盘没那种功能,网上都搜不到,你说的那种牌子的,

网友:
你用个联想品牌键盘上面有这个键

网友:
屏线拔掉 试试

网友:
仿的那个假ibm键盘上就有FN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了,外接也不亮啊。键盘用不了,怎么切换呢

挂上硬盘进系统就亮了了

网友I:
找个有FN键的USB键盘来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找个有FN键的USB键盘来用吧

有FN键也不行的

网友:
机器型号报来下,可以进系统后微软键+P字母键盘切换

网友:
屏线取下来  然后再外接开机啊

网友:
是否能拔掉屏线 让机器默认外接输出! 有待验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也坏了。。。。。

拆机  把屏钱拔掉

网友:
按住开始键加P键就可以切换

网友:
系统里可以调的

网友J:
WIN7以上的系统可以Windows+P

网友:
引用 网友J:
WIN7以上的系统可以Windows+P

win7还是win8,win10

网友:
拔掉内屏连接线,把屏拆掉。可以外接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