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分享个苹果a1278进水维修

楼主(2017-03-31):
地点:河南省信阳市百脑汇四楼 芯源笔记本维修中心
a1278 版号:820-3115-b
同行拿来一苹果,说是进水的。这是同行修之前的照片,上图

看着烂的不多,也就没报多少,报完价,开始补电阻,补电阻的就不描述了,补了五处电阻一根线,然后满怀激动的上电,电流跑到0.9左右就不动了,看电流没过内存,示波器打了下内存没波,心情瞬间不好了,老老实实查吧!
拿起小表就往板子上戳,除了集显没有其他电压都有,内存没过集显肯定没有啊!查内存工作条件,内存总线3.3v正常,打阻值正常,spd3.3v,vtt0.75v正常,reset正常,大条件都正常啊,因为前两天修块板子跟lpc有关,拿表去打了下lpc几条线,

当打到LPC_AD<2>发现问题,阻值200多,电压0.4,肯定不对啦,拿掉r1862,发现是ec这边拉低(由于拆掉ec后没再打值,所以后面走了点弯路),于是定了块料板。
板子到后,装好ec,激动的上电,卧槽,咋还是差不多?再量LPC_AD<2>,电压居然是4v多,再拔掉ec,断开r1862,再打LPC_AD<2>,既然发现还有400多的阻值。what the fuck? 应该是无穷大啊?想到板子有处烧了,难道是烧连了?于是找到点位,割开LPC_AD<2>,打算直接飞线连r1862,上图

飞好线,装上ec,电流跑到1.1左右感觉快亮时,电流突然就掉到0.6左右,尼玛,蛋疼哦。没思路了,出于好奇,拿起表戳了下板子上LPC_AD<2>,发现电压居然有12.5v,这是连到公共点了?反正我也飞线了,X的管你连到哪!
回到主题,继续修板。打了下内存波波,已经出来了,看来内存已经过了。可是集显还没出。用示波器打LPC_FRAME_R_L,突然发现用探头针打着r1864电流居然不往下掉了,看电流也有跳变,难道亮了?接上屏,继续用示波器打着,上电,神奇!屏幕居然亮了!后来发现,只要用示波器打着r1862或者r1864就能亮机。想了想,难道桥也坏了,ec是才换的,应该没事。拿起风枪,对着slj8c怼了10秒,再上电,呵呵

接下来,就开始干桥了,这是干完后的图,(润滑油还在,战斗比较激烈)标签下面贴的是飞的线

再上电,开机进系统,此机修复
番外篇: 写起来简单,修的时候我都快放弃了。本来昨天发这个帖子的,但这两天论坛被攻击,图片都传不了,所以没发
文笔不好,大家凑合着看吧!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啊 有很多隐性故障能查

网友A:
我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淘淘江水已发不可收拾

网友B:
这个没报多少,是几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报多少,是几千啊?

谭总猜猜看

网友:
楼主 的美图 帖子 不错 学习了

网友:
简短几句话完全可以说明楼主的技术牛X

网友:
这麽大一片 不会是洗澡了吧

网友:
不猜了  商业机密

网友:
*脏话*,厉害了 我的哥、、、! 这么多故障都修出来了

网友:
修好了就好。。大工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淘淘江水已发不可收拾

任总见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报多少,是几千啊?

哪有那么高哟

网友:
搞屁了  苹果来钱

网友:
这个厉害了,要我可能放弃了

网友:
楼主有耐心,看到这么多的水都不想修了!!

网友:
楼主费了不少时间吧,低于五百大洋就不值得这样大费周折了。

网友:
补个亮机图可以加精华了

网友:
技术大佬,一看就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