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 2219 白屏无助

楼主(2017-03-31):
这个是屏供电没有,,驱动板上有个U703控制的,,论坛有个哥们修过这个问题,有个图,看不懂哪个是电源开启信号。。求高手给指点下
或是有这驱动板图纸的高手给发个,,不胜感激办好是715G3289_1,,这个板子很特殊屏看、供电在驱动板上提供

网友:
量一下有没有5v

网友:
屏供电没有可以直接把控制管摘了

网友A:
吧控制屏供电的管拆了 直接飞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吧控制屏供电的管拆了 直接飞线试试

这个屏上的升压电路啥的都没有,,都是在驱动板上出来的

网友:
从5v电容直接飞线给屏供电   看看

网友:
先把芯片的电压都测试一下 然后找个数据手册看看

网友:
通用板点不一下试试

网友:
没找到这个EN,可以拆个废屏借上面的各个电压。方法不错把。实在不行发驱动 板把,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