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51120 EN开户电压请教

楼主(2017-03-31):
大家看图,51120芯片22脚.24脚.8脚都正常,51120没有开户电压,所以没开3.5V,,,,,VSUS-ON 是不是一定要有高电平,才能有开户电压
芯片

网友:
试试 就知道了 吗

网友:
好难修,没人知道

网友:
要高电平,看电阻两端的电压,有没有被后级拉低!

网友:
r8106 有电没电 查vsus on 或者先 接个电到 en bl 看正常不

网友:
enbl
是他的开启 vsus on必须是高

网友:
9脚10脚有没有电压

网友:
回答正确 给你100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