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联想服务器 thinkserver TS230,板号:IS6XM REV:1.0 BIOS

楼主(2017-03-31):
联想服务器 thinkserver TS230,板号:IS6XM REV:1.0 BIOS(16M),修好编程器备份的,主板故障开机风扇转一下停,停一下转,有时转一下断电,更换5230故障排除

网友A:
此板是Q77的芯片组?

网友B:
修服务器应该能多收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板是Q77的芯片组?

没注意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修服务器应该能多收点吧

客户修好自己做普通机办公用了,换了新的,贵了就不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客户修好自己做普通机办公用了,换了新的,贵了就不要了

嗯 散客的应该比同行的收的多

网友:
5230是个什么芯片

网友:
NCP5230,自己找资料

网友D(2021-07-15):
只刷南桥的就可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