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3437不触发

楼主(2017-03-31):
dell  14-3437不触发刷了好几个BIOS没用,求助

网友:
先检查5V 3V

网友:
南桥  南桥

网友:
送修把,桥条件查了吗

网友:
查待机的11个条件啊

网友:
不触发就是bios问题吗 查查主板吧

网友:
按时序查条件,这机器图纸和点位都有的

网友:
手上也有一台,不好搞

网友:
楼主的板好了吗 什么问题 我也有一块待机有3 5V 不触发的 刷了BIOS也不行

网友:
楼主可以看看开关   查查时序

网友(2017-05-09):
EC南桥条件都要查查,楼主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