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10 LA-A321P档52求助

楼主(2017-03-31):
有台联想S410 LA-A321P,开机电流上到0.32A能跳变几下0.34  0.29 0.35 0.3停。示波器测内存有三次波形。焊测试卡上去能看到跑码30  8A 86  52停。刷过工厂BIOS也一样,不放内存的时候测试卡FE。现在没有思路了,求高手给指点一下

网友A:
还有个问题就是四代CPU的主板,把独显拆了,集显能直接显示吗?

网友:
先把独显供电断开试下

网友:
上面档52是拆了显卡之后出的代码,不懂4代CPU集显是不是要检测到独显才能显示

网友:
看着是显卡的地方

网友:
这么跳,跑码了。这款显卡不容易挂,CPU虚焊遇到过 你加焊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个问题就是四代CPU的主板,把独显拆了,集显能直接显示吗?

这个机器应该可以改集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