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RS780Gs 不触发

楼主(2017-03-31):
          同行的一片主板  拿来时 网卡 已经没有了   估计是以前 修过 网卡 。简单测量了 开关  键上有电压 3.3v  跑线路 到了 IO芯片  io 有 3.3v供电  。短接开关 io有  高低高 电平输出 。但就是不开机  。又回到南桥 测的晶振两脚电压一样 。换了 晶振和 电容 还是一样  。于是把南桥 也换 了  。可是 还是 没有 反应  。不知道 怎么修了  。哪位修过 内斯 的 问题    指点下 该怎么 查   ,那些 信号  或 电压  好知道该怎么 修 下去 。

网友A:
南桥2个待机供电,一个是3.3V,一个是1.2V,另外RSMRST#这个3V,5V电源好信号也查下,正常是3.3V左右的高电平信号。

网友:
amd有个1.2v的待机 你查了吗

网友:
桥没有返回来信号吧

网友:
起码也测测条件在换桥。 佩服

网友:
查条件啊,楼主直接干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南桥2个待机供电,一个是3.3V,一个是1.2V,另外RSMRST#这个3V,5V电源好信号也查下,正常是3.3V左右的高电 ...

RSMRST  这个信号 为低  就是不出来  没有图纸  貌似是南桥那边来的  。待机3.3 有 1.2v到没注意  谢谢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B:
RSMRST  这个信号 为低  就是不出来  没有图纸  貌似是南桥那边来的  。待机3.3 有 1.2v到没注意  谢谢提 ...

正常得有3.3V的高电平,这个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