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SVF152A25T 不触发 板号:DA0HK9MB6D0

楼主(2017-03-31):
这机器的ec是npc985     3.3  5v正常 .开关板上什么电压都没有,ec  108脚 NBSWON#也没有电压。换过ec还是没有结果,开关是通过一个电阻到达ec的,现在不知道该往哪里查找了。求指教

网友:
怎么连一个看的人都没有呢  ,我在线坐等解决方案

网友:
这个不好说的你找找上电时序吧

网友:
打下对地值。查下ec待机供电、

网友:
时序对的就手动给个电压看看

网友:
直接TMD换板子 修GG 最后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
刷ECbios换EC

网友A:
先放个电 看看小电池那发霉了没?

网友B:
你量的待机 有电   开关都冒得电   NB show 也没电  EC冒工作啊

网友:
刚好再修这个板

网友C:
先修开关电压吧看开关应该有上拉电阻的

网友:
测量一下EC和bios通信没有

网友:
EC某有工作

网友:
CMOS
电池放电了吗

网友:
顺着线路查,有图纸就找图纸的来

网友D:
看下C299是否短路  不过-也许是空件

网友E:
有图纸应该好修的啊

网友F:
应该是EC程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下C299是否短路  不过-也许是空件

这个电容应该没装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EC程序问题

我也怀疑过,可是我问卖芯片的告诉我这个ec没有程序的。   ec是npc985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图纸应该好修的啊

现在的问题就是为什么swon这个信号没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下C299是否短路  不过-也许是空件

这个图纸是错的。网上没有这个机器的正确图。

网友:
换过ec了      这个ec没有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放个电 看看小电池那发霉了没?

没用的,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量的待机 有电   开关都冒得电   NB show 也没电  EC冒工作啊

是啊 ec没工作  该测量的都测了

网友:
然后呢  有没有什么好建议给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修开关电压吧看开关应该有上拉电阻的

有   但和这个电阻没有关系

网友:
谢谢楼主,又学了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