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带模拟条的小玩具

楼主(2017-03-31):
电池用钮扣电池,不耐用,忘记关机,就得换电池,强烈建议厂家用锂电池,然后就可以加大蜂鸣器的响声。如果你的万用表电池不给力的话,请用手机锂电池代替,最简单的方法是:3V电池的代换---一个锂电池加二极管降压;9V电池的代换----两个锂电池串联。

网友A:
个人表示 我的万用表有自动断电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个人表示 我的万用表有自动断电功能

还是不怎么够用,我给万用表接了个路由器上的9V电源适配器,都用了快2年了,再也不担心怕电池没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是不怎么够用,我给万用表接了个路由器上的9V电源适配器,都用了快2年了,再也不担心怕电池没电。

最好用的是苹果手机电池,保护板坏的多,我去朋友店面找了几块,把保护板去掉,实测电池内阻20豪欧,容量1500以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最好用的是苹果手机电池,保护板坏的多,我去朋友店面找了几块,把保护板去掉,实测电池内阻20豪欧,容量 ...

没研究过,我自己用的是胜利890C+,凑合用就用凑合点的办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没研究过,我自己用的是胜利890C+,凑合用就用凑合点的办法。

用适配器供电,对万用表的测量精度有影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适配器供电,对万用表的测量精度有影响吗?

会受点影响,我之前这表用电池的时候,常修主板的电源一直都是量5.05V的待机,用了适配器之后,变成了5.09-5.11之间要浮动。不过也不管了,台式机主板,没那么多太精度的要求,真要追求精度,我肯定买福禄克来用。

网友:
我也是用9V适配器改的,带电池两用,物美价廉

网友:
改了后 不怕忘记关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