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一直DFU刷不了机

楼主(2017-03-31):
机子是被别人修过的看着貌似音频IC被动过,屏不显但是可以联机

网友A:
这个CPU做过了吧可能虚焊,连型号都认不到。重做下试试,不行就是CPU坏了。

网友:
最后修好了吗   楼主

网友:
换根原装数据线试试

网友:
开始就报错,估计是U被搞虚焊啦、

网友:
大工程啊,直球搞U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CPU做过了吧可能虚焊,连型号都认不到。重做下试试,不行就是CPU坏了。

老司机直接抓到重点

网友:
屏罩打开已经发霉不修了。谢谢大家了

网友:
主板的型号都没识别到,CPU或BOARD_ID电路有问题,你肯定是刷不了机

网友:
线CP牛b都发霉了还亮吗

网友B:
换一个数据线看看 然后就是 这板子应该是被干了CPU了 不信你看看

网友:
动手能力强啊。现在得客户

网友:
学习了,,,,,不错的经验,,,搞U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一个数据线看看 然后就是 这板子应该是被干了CPU了 不信你看看

您老的头像好邪恶...好邪恶...好邪恶..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网友:
不错的经验,,,搞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