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I2369V求助

楼主(2017-03-31):
显示器刚拿来通电一直闪黄灯。
拆机以后没有发现电容鼓包。
在拆下来查看电路时发现不接屏的话开关灯正常  接上屏后开关灯又开始闪黄灯
以前有个摔过屏的2269显示器 把驱动板拆过来故障一样。屏换过来也一样。屏线换了也一样。
插屏测量发现19V有很小的跳变  18.2-18.8之间。不插屏的话很稳定。19V的滤波电容也换过。
现在不知道该往哪下手了。
求各路大神指点。

网友A:
换电源板 直接 快速

网友:
把431和光耦换了试试

网友B:
你要检查一下屏高压供电那边的问题啊!带不起负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要检查一下屏高压供电那边的问题啊!带不起负荷!

但是我有块2269的屏  就是摔坏了 以前也能点亮。现在换这块屏和他的驱动板  故障是一样的。

高压那块电路我芯片下了 也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但是我有块2269的屏  就是摔坏了 以前也能点亮。现在换这块屏和他的驱动板  故障是一样的。

高压那块 ...

不是换屏 和驱动板  是给屏高压供电 那边的位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换屏 和驱动板  是给屏高压供电 那边的位置

恩。看明白了。不过我把高压这块的芯片也下过 故障还是一样。这个芯片下了高压这块就不工作了吧

网友:
用通用版测试一下 快速判断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电源板 直接 快速

这样的问题是电源板 供电处问题了 还是带不起负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看明白了。不过我把高压这块的芯片也下过 故障还是一样。这个芯片下了高压这块就不工作了吧

芯片也下过 故障还是一样
  大哥你悠着点啊  那边可是 1000以上的电压来的  要小心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恩。看明白了。不过我把高压这块的芯片也下过 故障还是一样。这个芯片下了高压这块就不工作了吧

LED灯管的升压控制芯片吗

网友:
电源板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LED灯管的升压控制芯片吗

下的这个801 边上CN804是灯条的接口

网友E:
典型的电源带负载差,如果是那种单个芯片就能完成电源供电的,换一下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典型的电源带负载差,如果是那种单个芯片就能完成电源供电的,换一下芯片试试。

有可能是 还是电源板的问题的引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的这个801 边上CN804是灯条的接口

有点没看明白 是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