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549挡09

楼主(2017-03-31):
V星台板MS-7549,上电不加内存正常报警,挡D4,上内存跑码到D4 /D5 、09,然后卡在09那里了,小喇叭滴的一声后还连续滴5声,节奏是滴-----滴滴滴滴滴,屏不亮,加块显卡也不亮,BIOS刷了一样的,这情况是过还是没过内存呀
感谢各位给的思路,换了图中的RN4    472排阻就亮机了

网友:
看下usb供电和ps/2接口电路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拆外设 试试看

网友:
msi 重点检测一下 圆口的供电和usb的供电

网友:
多刷几个试一试

网友:
查查V星管用USB供电8脚小芯片有没有不正常的,PS/2接口也要查,另外如果是D3内存槽,查查118和238脚的SMBUS总线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A:
更换COMS电池,查RTC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换COMS电池,查RTC电路。

晶振不起振导致的

网友:
看来楼上都修过啊,各抒己见啊,这故障会不会缺信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