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Q40奇怪问题,在系统关机再开电流只到0.4,不插硬盘怎么关都正常

楼主(2017-03-31):
南桥换过。把CMOS电池从新才能开,只要不在系统里关机   其他都正常

网友:
没看明白   说清楚点把

网友:
AMD   干北桥

网友:
intel干显卡

网友:
是不是说的拔了电池才可以开机

网友:
电池才可以开机

网友:
CPU 后面那个电容坏 了

网友:
关机是否彻底,刷个BIOS一试

网友:
CQ40都好老了,还修毛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