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1215T无显 所有供电都有

楼主(2017-03-31):
ASUS 1215T Rev:2。0
上网本,上电无显,集显,BIOS刷过,桥加焊过,故障还是一样,所有供电都有,有没有遇到此故障的,帮忙指点指点

网友:
上网本 还修啥  买一个多少钱

网友A:
能不能描述的清楚点  电流状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描述的清楚点  电流状况呢

电流0.8,各供电都正常

网友:
有跳变没! 还是 不跑U  复位量了没!

网友:
拆外设更换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