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7ma-2h-b3秒断电维修

楼主(2017-03-31):
拿到这款板子上电一点,秒断电,心里就又高兴又难过。高兴地是技嘉h61断电曾经修过几次这问题,难过的是技嘉主板需要图纸和点位(该死的技嘉没有芯片标识)。论坛找了找,没有这板的图纸点位,看来只有跑线了。都是这芯片组都是io it8728。易坏的是io的127脚和126脚的vin5.vin12检测电。
于是强制上电测了下,127脚2.0V正常。126脚2.9v不正常。跑线吧,最后于io的上方找了两电阻,正常的是5V通过两个电阻(15k、10K)分压得到2V,取下来量到15K只有7.6K了,于是废板上找了一个15K换上去。通电正常点亮,烤鸡半小时不断电,维修结束。
下面供上照片便于广大修友遇到这问题直接找到故障点,最后附上亮机bios

h67ma-d2h-b3 1.1.zip

网友:
这主板为1.1版本,不知道和其他是否通用

网友A:
IO检测分压电阻,都已经成了常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O检测分压电阻,都已经成了常态。

这版没有图纸也算是为大家遇到这问题的节约时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版没有图纸也算是为大家遇到这问题的节约时间了

标注出来就是好事,感谢热心分享。

网友:
你这像素挺清晰的呢

网友:
经验相当重要!

网友C:
有些分压电阻不好找哈 GA H61主板好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D:
这种问题我修过好几次。

网友E:
感觉这些元件不过关可以加速主板淘汰速度

网友:
经验之谈!赞一个。

网友:
技嘉这个故障率 很高。

网友F:
这个也是技嘉板通病

网友B:
那是必须的。这个要标注,必须的找像素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些分压电阻不好找哈 GA H61主板好出现这种问题

技嘉要是没有点位和图纸,就必须的跑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问题我修过好几次。

最怕的就是知道哪里坏了,然而找不到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也是技嘉板通病

对,送来的技嘉H61系列一半都是这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觉这些元件不过关可以加速主板淘汰速度

这问题好像只是出现在技嘉的H61.b75以上好像没遇见过

网友:
看来楼主修出经验了,直接找到故障点了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必须的。这个要标注,必须的找像素好的

什么手机拍的呢

网友B:
水果机7,我借了一个专门照相来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水果机7,我借了一个专门照相来着

怪不得这么清晰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技嘉要是没有点位和图纸,就必须的跑线

跑线都是怎么跑的啊,有些都是钻到元器件下面,又细看不清。。。

网友:
引用 网友G:
跑线都是怎么跑的啊,有些都是钻到元器件下面,又细看不清。。。

台板一般不会双面走线,跑线一般蜂鸣档挨着打

网友:
找到故障  最好了    不然又得欺骗   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