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求比较准确检测内存故障的软件!

楼主(2017-03-31):
一直用Memtest86+ 5.0版检测,貌似4.2的检测内存最大只能认出800频率。
刚刚从论坛下了个5.00RC1版本,不知道什么鬼。也不知道用Memtest检测几轮才算没事。求高手告知

网友:
内存检测软件还没用过呢

网友A:
没有修的价值了还浪费脑细胞

网友:
不会用,求发个帖子 弄个教程 学习

网友:
这要一天修好多才能有收益啊,吃焊锡烟身体都受不了啊

网友:
内存条又不是太贵,再说也不好修的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软件,就算不修,学习方法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修的价值了还浪费脑细胞

不是用来修的啊,买来的新内存,寨条要自己测试一下

网友:
5.0版本Memtest86,我一般都是从测试1跑到测试10,跑完测试后,算1个轮回,如果还没错误,那条子基本都没问题了。

网友:
用过这个软件。不过内存出问题一般开机也会有问题吧。所以一般用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