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75 保护隔离电路烧两个MOS管 管理芯片ISL88731A

楼主(2017-03-31):
顾客送过来的Z475说是电脑有时候开不了机 但放置一段时间能开机 用了一段时候后现在就彻底开不了机
接直流电源 待机电流为0
板号是广达的KL6C 拆开后发现保护隔离电路上PQ74烧了个洞 锡珠都出来了 背面的PQ11也烧黄了
管理芯片是ISL88731A  VIN公共点阻值497

在迅维网上找到图纸 发现这个保护隔离电路有点看不懂....(仁宝的都能搞定)怎么也想不清楚 PQ74 PQ11能烧成那样

没办法 不是正规军 不是迅维网黄埔军校出来的 基础不牢

先奉上图纸和截图 大家帮忙看看

联想 KL6B

网友A:
你把那两个管子换了 还不行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把那两个管子换了 还不行吗?

烧管子肯定有原因的 特别是保护隔离
所以谨慎点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管子肯定有原因的 特别是保护隔离
所以谨慎点好

额。。。。。那我就没辙了

网友:
pq11充电管 烧的

网友:
烧管子肯定有原因

网友:
换了都不行 就测阻值偏低的烧鸡大法伺候

网友:
管理芯片可能引起烧隔离管。全换了!

网友:
先看有无短路 再换看看

网友:
一般是后极短路导致的。

网友:
查上下管啊,查上下线路找问题,不然不会烧的

网友:
后级负载过重

网友:
後级问题应该先找出.直接小电流烧机试试

网友:
烧了的 先换掉在说

网友:
   那就让他不充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