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M5A78L-M LX3 R1.02 USB 全部不能用

楼主(2017-03-31):
从客户那里提来一个台式机说USB口坏了, 拿到店里开机测试所有USB都不能用,心想估计南桥挂了便报了价后开工,便量各大USB接口各项阻值供电,但都无异常,暂时无思路,来论坛搜索下有无通病贴,搜到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84551-1-201.html同行朋友也是所有USB用不了是时钟问题 照此方法无果,心想会不会是BIOS引起的,还是刷个试试吧,二话不说直接刷,刷完开机亮机所有USB正常了,顺便共享此BIOS程序

网友:
是不是bios中关闭了usb选项

网友:
都看过了,也放电了还是不行,

网友A:
楼主解决了吗?我这也有一台 bios里也认不到U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解决了吗?我这也有一台 bios里也认不到U盘

刷BIOS就好了,你的除了U盘键盘鼠标能用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刷BIOS好的,你的除了U盘键盘鼠标能用吗?

键盘能用 外设只要是插usb接口的都用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解决了吗?我这也有一台 bios里也认不到U盘

你参考下二楼朋友的方法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参考下二楼朋友的方法试试

好的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键盘能用 外设只要是插usb接口的都用不了

是笔记本吗?台式机的话键盘也属于USB外设呀

网友A:
一直 以为这个 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c60-a628

网友C:
我只碰到过 USB在BIOS里禁止了 不知道客户自己怎么搞的  当初我差一点没有换桥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 以为这个 是南桥的问题

恩,不能动不动就干南桥,先查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只碰到过 USB在BIOS里禁止了 不知道客户自己怎么搞的  当初我差一点没有换桥哈

估计自己乱按或者复位了,

网友:
bios引起的问题

网友:
只要解决了就是件好事.

网友:
我不刷BIOS我放电解决

网友:
还是刷bios简单,动不动就换桥太复杂了,有时就白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