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 M18X R2 报警不显示

楼主(2017-03-31):
一台外星人M18X 现在开机不装显卡可以显示 左边槽装上显卡八声报警不显示 两个显卡同时装上 报警三声 嘟 嘟嘟 两个显卡无论哪个装到左边槽都会八声报警 没有头绪 请大神帮忙分析 刷过BIOS现象一样

网友:
主板 是不是有两个 屏显接口 换换试试

网友:
看看是不是2个显卡板之间的一个有问题

网友:
这种显卡板很难找到好的机器去测试是个问题,修起来比较费劲

网友:
屏显接口看看

网友:
我的机器是报警7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