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PAD4 A1458恢复不了,刷机不了,求助大神

楼主(2017-03-31):
开机就这样, 不接充电线这样显示,接电脑后提示恢复 点恢复后 下载一点就不行了,直接刷机也不行, 就这样,恢复也不行,刷机也不行,这是什么情况,PAD没搞过,还望大神能指点

网友:
换个刷机软件试试

网友A:
比如说?我用的爱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如说?我用的爱思

换苹果原厂的试试

网友:
换个电脑试试看

网友B:
iTunes刷试一下,有时候爱思刷过不了

网友C:
换ITunes刷机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iTunes刷试一下,有时候爱思刷过不了

这个软件没看到有刷机功能,不会用,求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ITunes刷机试试。

ITUNES没看到有刷机功具,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