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70 DAJW8CMB8E1 机器 一按开关掉电 偶尔 能开一次机。。

楼主(2017-03-31):
dell 5470 DAJW8CMB8E1 机器 一按开关掉电 偶尔 能开一次机。。dell 5470 DAJW8CMB8E1 机器 一按开关掉电 偶尔 能开一次机。。

网友:
刷BIOS试试吧

网友:
查 供电啊

网友:
测开关针电压看看是不是低了

网友:
说的不具体,没法指导

网友:
查下是否滤波不良

网友A:
我的是开机0.6,然后掉了

网友B:
去掉散热器  散热器下面有海绵那里看下 CPU供电芯片旁边  说不定有惊喜。。。。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掉散热器  散热器下面有海绵那里看下 CPU供电芯片旁边  说不定有惊喜。。。。懂了?

我也修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C:
有好多说过,散热片把电阻碰歪了,你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好多说过,散热片把电阻碰歪了,你看下

会不会把CPU 碰歪了

网友:
楼主解决问题没

网友D:
遇到个跟你这问题差不多的,机器送走没?没送走加我给你说个地方你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遇到个跟你这问题差不多的,机器送走没?没送走加我给你说个地方你试试

说说是那里问题?我也收到一台是0.6 电源掉电的,拔掉内存就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说说是那里问题?我也收到一台是0.6 电源掉电的,拔掉内存就报警

拔掉内存报警的你刷bios试试吧 我的这个是拔掉内存也掉

网友:
我也刚遇到一个,正在查

网友:
我也没有修好过

网友F(2017-05-01):
引用 网友D:
遇到个跟你这问题差不多的,机器送走没?没送走加我给你说个地方你试试

今天刚遇到个一样的情况,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今天刚遇到个一样的情况,你是怎么解决的

你看下u4 我的是量下date或clk能亮,

网友:
这可能性太多了,不说清楚点怎么给你意见啊

网友:
难道是把什么东西碰掉了

网友:
同样机器 同样问题,

网友:
我先刷下bios 试试 这种机器bios坏的多

网友:
楼主 你修好了没有???

网友:
感觉供电的滤波电容不正常

网友(2017-06-02):
没看到楼主说的那个情况,还是掉电

网友:
应该是BIOS的问题吧 刷个试试

网友:
电流是到多少就掉呢,还是刚按就掉呢

网友:
开机后能正常使用吗?

网友:
这机器开关接到键盘上的吧

网友:
开关电压查了没 刷刷bios

网友:
多逛论坛,多回帖!

网友:
怎么样修好了没 BIOS刷了N+1 还是不行

网友:
感觉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好多说过,散热片把电阻碰歪了,你看下
没拆过机的 电阻自己会歪??

网友:
来自: 河南
你说的太笼统了,你测测掉电的时候,电压时钟复位都正常吗

网友(2017-07-04):
请问你电脑修好没?我电脑跟你同样的型号同样的问题,现在官方维修点说主板出的问题需要799才能修,太贵了。

网友:
说的不具体。没办法找经验。没办法解决问题

网友:
如果能开的时候开机了就不会掉  可能是滤波电容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开机0.6,然后掉了

现在好了吗什么问题,我的也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温控有问题 还有就是pch pch有问题也会这样 按开关的时候看看电流 如果电流不一样可以考虑pch

网友:
是不是CPU的问题,CPU虚焊导致的不稳定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我这遇到一模一样一台

网友(2017-08-11):
这个本本,开关在键盘上,有碰到过坏的情况吗

网友:
解决了吗??????????????

网友:
刷BIOS    我的已经解决。。。。。。。。。。。。。

网友(2018-02-28):
待机3V5V的电容换掉看看

网友:
我也碰到一台一样的问题,请问你闪的解决了没有啊?

网友:
我的已经修好了,BIOS问题,刷BIOS就OK了 ,把BIOS传上供大家使用

DELL 14-5439 DAJW8CMB8E1 .rar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有短路的现象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小元件的问题,看看主板有没有接触不良的

网友:
有没有把键盘排线拔掉在主板上开机,这个机键盘影响开机掉电的现象很多。

网友:
会不会是短路保护了,看下待机电流啊!

网友:
我现在也碰到一台,楼主解决了没有?…………………………

网友:
什么都不检查的吗 不看下开关 进水没有什么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