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H61H2-LM3 1.1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03-31):
同行拿来一台联想H61H2-LM3 1.1不触发,插上诊断卡,待机3 5V灯不亮,说明电压没有过去。下载图纸联想H61H2-LM3 1.0图纸,虽然和1.1不一样。但大同小异,测QSW4,测G S有3.3 D级没有,测QSW3 G S 有5V,D级只有3V,直接把D S 用线短接,诊断卡有待机,触发后正常显示。

网友:
双路供电切换出了问题导致无待机 修的NB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支持

网友:
修不的不错,顶一下

网友:
有图纸还是挺好修的

网友:
楼主搞这样的线飞不怕连线吗,看外皮都烫破了

网友:
直接用棒棒胶打住了。

网友(2017-09-07):
为什么我自己之前该了一个 就世这样连得线最后是关机后自动重启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两场管都坏了吧,换个场管不就行了,G极电压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