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不开机不亮机求问下

楼主(2017-03-31):
进水机  拆开后 进水有十来天了  上可调电源 待机正常 按一下开关 电流直接蹦上350左右定格  上显示屏为420左右定格 屏幕不亮 摸的CPU有轻微温度请问这是什么的问题

网友A:
电源表电流直接到350  mA  是有短路现象,你测下 有哪里供电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表电流直接到350  mA  是有短路现象,你测下 有哪里供电不正常。

嗯  明白  谢谢

网友:
主供电负载电路查一下应该有短路的地方,再烧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