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惠普ENVY DV4调bios不亮的问题

楼主(2017-03-31):
最近生意不好,下午来了个惠普的机器说是只要一关机就不好开机,刚开始关了要开十几次才能开,后来要按几十次都开不了,拿到手接可调电源触发电流1.2跳回0.9左右,看这电流好像是正常的  ,又试了几遍还是不行,按大小写切换也没反应,没办法,先拆机吧,拆的时候给客户打发走了,拆开后发现主板很脏,一看就是在工地上面用的,心想不会刷下灰尘就好了吧,于是拿起店里的鼓风机就把主板吹的干干净净的,激动人心时刻到了  触发上电  电流一路小跑,屏幕直接点亮,当时的心情你们都懂得,就开始让店里小伙装机,装完后发现不引导,进bios调了下,这时候问题来了,保存后重启就不亮了,又试了几次还是不亮,唉,钱还是不好捡啊,老老实实的看下吧,首先想到既然是调了bios才不亮的那就进论坛找个bios刷下看,搜了半天看到有人遇到相同的问题,也是刷bios解决的,但是bios他没有上传,没办法了,到马云家看看吧,搜了下还真有,就花十块钱买了一份,刷上完美亮机,装系统测试也没问题,维修到此结束
把bios分享给大家 大家遇到这问题可以试一试

ENVY DV4.zip

EC和南桥BIOS

网友A:
你什么板号呢 hp一个型号 很多版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什么板号呢 hp一个型号 很多版型

这就是我当时拍的图片  幸好手机里面还有一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我当时拍的图片  幸好手机里面还有一张

嗯,有板号好一些

网友:
这个机器BIOS 坏的比较多

网友C:
这   BIOS 十分尴尬  我在想你拆的机 为什么要你们小伙子帮你装?

网友:
bios引起的问题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   BIOS 十分尴尬  我在想你拆的机 为什么要你们小伙子帮你装?

因为客户来的时候小伙子不在店里

网友:
这机器就是个奇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客户来的时候小伙子不在店里

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D:
看见这个机器。。泪啊  上次修一个这个机器修了3天  不然就不触发 烤板子就触发 过一会又不行 刷BIOS也可以触发 一会又不行 换南桥也可以触发 过一会又不行。。最后放弃。。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见这个机器。。泪啊  上次修一个这个机器修了3天  不然就不触发 烤板子就触发 过一会又不行 刷BIOS也可以 ...

我开始以为捡钱了  后来也是折腾了好久

网友:
看样子楼主是大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