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
ST2000DM003 CC3C 维修故障代码分析

楼主(2017-03-31):
F3 T>[0x000246DF]

Trans.

Rst 0x40M

MC Internal LPC Process

Spin Up

(P) SATA Reset

  MediaPartition:

                        Host LBA  Length    Disc LBA  Length   Start Cyl  Head

       Media Partition  00000000  00999F80  00000000  001333F0  00000000  00000000

               MC       00000000  0098A0E0  00000000  0013141C  00000000  00000000

               MSP      00991A20  00000C20  00132344  00000184  00000231  00000005

        User Partition  00999F80            001333F0            00000226  00000005

MCMainPOR: Start:

Check MCMT Version: Current

MCInitialize: Start:  Buffer Words VBM: 00000210

ClearMC: Start Full  Media Cache size in host blks 00989680..
Boot 0x40M

Spin Up[0x000246DF]

Trans.

Rst 0x40M

MC Internal LPC Process

Spin Up

(P) SATA Reset

  MediaPartition:

                        Host LBA  Length    Disc LBA  Length   Start Cyl  Head

       Media Partition  00000000  00999F80  00000000  001333F0  00000000  00000000

               MC       00000000  0098A0E0  00000000  0013141C  00000000  00000000

               MSP      00991A20  00000C20  00132344  00000184  00000231  00000005

        User Partition  00999F80            001333F0            00000226  00000005

MCMainPOR: Start:

Check MCMT Version: Current

MCInitialize: Start:  Buffer Words VBM: 00000210

ClearMC: Start Full  Media Cache size in host blks 00989680..........

ClearMC:  Completed, Last LBA 00989680
MC Area is re-initialized.

MCInitialize:  MC Cleared

MCInitialize:  MCTBufferPtr->Header.MCTStateFlags = 0000000A

MCInitialize:  MCTBufferPtr->Header.MCStateFlagsDisc = 00000001

MCInitialize:  MCStateFlags = 00000001

Set MCMT Version Current

[MCMTWS]

MC Seg Disc and Cache Nodes:  40134924  40132A34

Seg Write Preamble VBM start: 000011B2 end: 000011D9

  Footer - start: 000011DB end: 00001202

Seg Read Preamble VBM - start: 00001204 end: 0000122B

  Footer - start: 0000122D end: 00001254

MCInitialize: Init complete:

MCMainPOR: MCTBufferPtr->Header.MCStateFlagsDisc = 00000041

MCMainPOR: MCTBufferPtr->Header.MCTStateFlags = 00000022

MCMainPOR: MCStateFlags = 00000041

MCMainPOR: Feature Enabled...

MSP MainPOR:

MSP Init Metadata

     Buf Bytes/VBM 00000210  DBA Base 40000000

     Metadata size in bytes 0040

     Num Segments 0061

     Logical Sector Alignment 00000000

MSP Reconstruction

MSP Read ScratchPad Section 0000  DiscLBA 00132344  BlkSize 00000C20  Num Segments 00000061  DiscLba 00132344

     No valid segments found

MSP MSP Main Store Verify  Reconstruction Status 10003000

     Reconstruction Status 00003000

MSP Init ScratchPad on DiscDiscLBA 00132344  DiscSize 00000184  PhyBlkLBA 00991A20  BlkSize 00000C20

     Write MSP Segment   PhyBlkLBA 00991A20  BlkSize 00000C20  DiscLba 00132344  RW_RTL FFFFFFFF

MSP MainPOR: Complete

MSP MainPOR: Feature Enabled...

     ScratchPad restore NOT required

(DOS)STE NEED: 0x1D20CAA3 - 0x1D20DA4D - 0x00040FB3 - 0x00040FC7 Count 009E
(DOS) Refresh Start.
(DOS) Refresh Start.
(DOS) Refresh Start.
(DOS) Refresh Start.
(DOS) Refresh Start.
(DOS) Refresh Start.
(DOS) Refresh Start.
(DOS)ABT Count  009E
(DOS)STE NEED: 0x1D20CFDC - 0x1D20DA4D - 0x00040FB3 - 0x00040FC7 Count 009E
(DOS) Refresh Start.
(DOS) Refresh Start.
(DOS) Refresh Start.
(DOS) Refresh Start.
(DOS) Refresh Start.
(DOS) Refresh Start.
(DOS) Refresh Start.
(DOS) Refresh Start.
(DOS) Refresh Start.
(DOS) Refresh Start.
(DOS) Refresh Start.
(DOS) Refresh Start.
(DOS) Refresh Start.
(DOS) Refresh Start.
(DOS)CMP Count 009F
(DOS)STE OGHT: 0x1D20C9E4 - 0x1D20D98E - 0x00040FB2 - 0x00040FC6 Count 0043
(DOS) Refresh Start.
(DOS) Refresh Start.
(DOS)ABT Count  0043
(DOS)STE OGHT: 0x1D20CB62 - 0x1D20D98E - 0x00040FB2 - 0x00040FC6 Count 0043
(DOS) Refresh Start.
(DOS) Refresh Start.
(DOS) Refresh Start.
(DOS) Refresh Start.
(DOS) Refresh Start.
(DOS) Refresh Start.
(DOS) Refresh Start.
(DOS) Refresh Start.
(DOS) Refresh Start.
(DOS) Refresh Start.
(DOS) Refresh Start.
(DOS) Refresh Start.
(DOS) Refresh Start.
(DOS) Refresh Start.
(DOS) Refresh Start.
(DOS) Refresh Start.
(DOS)ABT Count  0044
(DOS)STE OGHT: 0x1D20D752 - 0x1D20D98E - 0x00040FB2 - 0x00040FC6 Count 0044
(DOS) Refresh Start.
(DOS) Refresh Start.
(DOS) Refresh Start.
(DOS)CMP Count 0044
(DOS)STE OGHT: 0x1D20D09B - 0x1D20E045 - 0x00040FBB - 0x00040FCF Count 0076
(DOS) Refresh Start.
(DOS) Refresh Start.
(DOS) Refresh Start.
(DOS) Refresh Start.
(DOS) Refresh Start.
(DOS) Refresh Start.
(DOS) Refresh Start.
(DOS) Refresh Start.
(DOS) Refresh Start.
(DOS) Refresh Start.
(DOS) Refresh Start.
(DOS) Refresh Start.
(DOS) Refresh Start.
(DOS)ABT Count  0077
(DOS)STE OGHT: 0x1D20DA4E - 0x1D20E045 - 0x00040FBB - 0x00040FCF Count 0077
(DOS) Refresh Start.
(DOS) Refresh Start.
(DOS) Refresh Start.
(DOS) Refresh Start.
(DOS) Refresh Start.
(DOS) Refresh Start.
(DOS) Refresh Start.
(DOS) Refresh Start.
(DOS)CMP Count 0077
(DOS)STE OGHT: 0x1D20C925 - 0x1D20D8CF - 0x00040FB1 - 0x00040FC5 Count 005C
(DOS) Refresh Start.
(DOS) Refresh Start.
(DOS) Refresh Start.
(DOS) Refresh Start.
(DOS) Refresh Start.
(DOS) Refresh Start.
(DOS) Refresh Start.
(DOS) Refresh Start.
(DOS)ABT Count  005C
(DOS)STE OGHT: 0x1D20CF1D - 0x1D20D8CF - 0x00040FB1 - 0x00040FC5 Count 005C
(DOS) Refresh Start.
(DOS) Refresh Start.
(DOS) Refresh Start.
(DOS) Refresh Start.
(DOS) Refresh Start.
(DOS) Refresh Start.
(DOS) Refresh Start.
(DOS) Refresh Start.
(DOS) Refresh Start.
(DOS) Refresh Start.
(DOS) Refresh Start.
(DOS) Refresh Start.
(DOS) Refresh Start.
(DOS)CMP Count 005D
(DOS)STE OGHT: 0x1D20D8D0 - 0x1D20E87A - 0x00040FC6 - 0x00040FDA Count 007A
(DOS) Refresh Start.
(DOS) Refresh Start.
(DOS) Refresh Start.
(DOS)ABT Count  007A
(DOS)STE OGHT: 0x1D20DB0D - 0x1D20E87A - 0x00040FC6 - 0x00040FDA Count 007A
(DOS) Refresh Start.
(DOS) Refresh Start.
(DOS) Refresh Start.
(DOS) Refresh Start.
(DOS) Refresh Start.
(DOS) Refresh Start.
(DOS) Refresh Start.
(DOS) Refresh Start.
(DOS) Refresh Start.
(DOS) Refresh Start.
(DOS) Refresh Start.
(DOS) Refresh Start.
(DOS) Refresh Start.
(DOS) Refresh Start.
(DOS) Refresh Start.
(DOS) Refresh Start.
(DOS)ABT Count  007B
(DOS)STE OGHT: 0x1D20E6FD - 0x1D20E87A - 0x00040FC6 - 0x00040FDA Count 007B
(DOS) Refresh Start.
(DOS) Refresh Start.

网友:
看不懂啊,,,

网友:
有人吗有人

网友:
MC MT报错,DOS装载错误,这种一般不用处理,直接等,硬盘还是会就绪的,还是不行的话,在终端关闭DOS表加载就可以了!

网友:
天文数字。

网友:
1个希捷 ST1000DM003 擦除了一个晚上只进行了%45,严重坏道,应该怎么处理比较好?

网友:
F3 T>m0,,,3,,,,22
Max Wr Retries = 03, Max Rd Retries = 00,  Max Iterations = 3A, Max Certify Rewrite Retries = 14F4
S21(01)S21(02)S21(01)
User Partition Format   0% complete, Zone 00, Pass 00, LBA 000000135A76, ErrCode C4030086, Elapsed Time 0 mins 30 secs        S21(01)
User Partition Format   0% complete, Zone 00, Pass 01, LBA 0000000236FF, ErrCode 43110081, Elapsed Time 1 mins 00 secs
User Partition Format   0% complete, Zone 00, Pass 01, LBA 00000013849A, ErrCode 43110081, Elapsed Time 1 mins 30 secs        S21(01)
User Partition Format   0% complete, Zone 00, Pass 02, LBA 0000000A3468, ErrCode C4030086, Elapsed Time 2 mins 00 secs        S21(01)S21(02)
User Partition Format   0% complete, Zone 00, Pass 03, LBA 00000000DEB6, ErrCode 00000080, Elapsed Time 2 mins 30 secs
User Partition Format   0% complete, Zone 00, Pass 03, LBA 000000147560, ErrCode 00000080, Elapsed Time 3 mins 00 secs
User Partition Format   0% complete, Zone 01, Pass 00, LBA 000000298E30, ErrCode C4090081, Elapsed Time 3 mins 30 secs
User Partition Format   1% complete, Zone 01, Pass 00, LBA 000000400642, ErrCode 00000080, Elapsed Time 4 mins 00 secs
User Partition Format   1% complete, Zone 01, Pass 00, LBA 00000056822C, ErrCode 00000080, Elapsed Time 4 mins 30 secs
User Partition Format   1% complete, Zone 01, Pass 00, LBA 0000006CFC2E, ErrCode 00000080, Elapsed Time 5 mins 00 secs
User Partition Format   2% complete, Zone 01, Pass 00, LBA 00000083745C, ErrCode 00000080, Elapsed Time 5 mins 30 secs
User Partition Format   2% complete, Zone 01, Pass 00, LBA 00000099F05E, ErrCode C4090081, Elapsed Time 6 mins 00 secs
User Partition Format   2% complete, Zone 01, Pass 00, LBA 000000B06518, ErrCode C4090081, Elapsed Time 6 mins 30 secs
User Partition Format   3% complete, Zone 01, Pass 00, LBA 000000C6D2F7, ErrCode C4090081, Elapsed Time 7 mins 00 secs
User Partition Format   3% complete, Zone 01, Pass 00, LBA 000000DD4EE8, ErrCode C4090081, Elapsed Time 7 mins 30 secs        S21(01)S21(01)
User Partition Format   3% complete, Zone 01, Pass 00, LBA 000000F3BB0C, ErrCode C4030086, Elapsed Time 8 mins 00 secs
User Partition Format   3% complete, Zone 01, Pass 01, LBA 0000001E2371, ErrCode 43110081, Elapsed Time 8 mins 30 secs
User Partition Format   3% complete, Zone 01, Pass 01, LBA 0000001EAEF2, ErrCode 43110081, Elapsed Time 9 mins 00 secs
User Partition Format   3% complete, Zone 01, Pass 01, LBA 0000001F5284, ErrCode 43110081, Elapsed Time 9 mins 30 secs
User Partition Format   3% complete, Zone 01, Pass 01, LBA 000000204BBD, ErrCode 43110081, Elapsed Time 10 mins 00 secs
User Partition Format   3% complete, Zone 01, Pass 01, LBA 000000216EF4, ErrCode 43110081, Elapsed Time 10 mins 30 secs
User Partition Format   3% complete, Zone 01, Pass 01, LBA 000000226C20, ErrCode 43110081, Elapsed Time 11 mins 00 secs
User Partition Format   3% complete, Zone 01, Pass 01, LBA 000000248B28, ErrCode 43110081, Elapsed Time 11 mins 30 secs
User Partition Format   3% complete, Zone 01, Pass 01, LBA 00000027ECE2, ErrCode 43110081, Elapsed Time 12 mins 00 secs
User Partition Format   3% complete, Zone 01, Pass 01, LBA 0000002A9159, ErrCode 43110081, Elapsed Time 12 mins 30 secs
User Partition Format   3% complete, Zone 01, Pass 01, LBA 0000002B7842, ErrCode 43110081, Elapsed Time 13 mins 00 secs
User Partition Format   3% complete, Zone 01, Pass 01, LBA 0000002E25DD, ErrCode 43110081, Elapsed Time 13 mins 30 secs
User Partition Format   4% complete, Zone 01, Pass 01, LBA 0000003E8A78, ErrCode 43110081, Elapsed Time 14 mins 00 secs
User Partition Format   4% complete, Zone 01, Pass 01, LBA 0000004F2D84, ErrCode 43110081, Elapsed Time 14 mins 30 secs
User Partition Format   4% complete, Zone 01, Pass 01, LBA 0000005F0432, ErrCode 43110081, Elapsed Time 15 mins 00 secs
User Partition Format   4% complete, Zone 01, Pass 01, LBA 000000706154, ErrCode 43110081, Elapsed Time 15 mins 30 secs
User Partition Format   5% complete, Zone 01, Pass 01, LBA 0000007E46D6, ErrCode 43110081, Elapsed Time 16 mins 00 secs
User Partition Format   5% complete, Zone 01, Pass 01, LBA 0000008CFDAB, ErrCode 43110081, Elapsed Time 16 mins 30 secs
User Partition Format   5% complete, Zone 01, Pass 01, LBA 0000009904D0, ErrCode 43110081, Elapsed Time 17 mins 00 secs
User Partition Format   5% complete, Zone 01, Pass 01, LBA 0000009F093B, ErrCode 43110081, Elapsed Time 17 mins 30 secs
User Partition Format   5% complete, Zone 01, Pass 01, LBA 000000A5744B, ErrCode 43110081, Elapsed Time 18 mins 00 secs
User Partition Format   5% complete, Zone 01, Pass 01, LBA 000000AF64EE, ErrCode 43110081, Elapsed Time 18 mins 30 secs
User Partition Format   5% complete, Zone 01, Pass 01, LBA 000000B99FC8, ErrCode 43110081, Elapsed Time 19 mins 00 secs
User Partition Format   5% complete, Zone 01, Pass 01, LBA 000000BD949C, ErrCode 43110081, Elapsed Time 19 mins 30 secs
User Partition Format   5% complete, Zone 01, Pass 01, LBA 000000C10F49, ErrCode 43110081, Elapsed Time 20 mins 00 secs
User Partition Format   5% complete, Zone 01, Pass 01, LBA 000000C3D277, ErrCode 43110081, Elapsed Time 20 mins 30 secs
User Partition Format   6% complete, Zone 01, Pass 01, LBA 000000C76C10, ErrCode 43110081, Elapsed Time 21 mins 00 secs
User Partition Format   6% complete, Zone 01, Pass 01, LBA 000000C8880E, ErrCode 43110081, Elapsed Time 21 mins 30 secs
User Partition Format   6% complete, Zone 01, Pass 01, LBA 000000CB4A0B, ErrCode 43110081, Elapsed Time 22 mins 00 secs
User Partition Format   6% complete, Zone 01, Pass 01, LBA 000000CEC46F, ErrCode 43110081, Elapsed Time 22 mins 30 secs
User Partition Format   6% complete, Zone 01, Pass 01, LBA 000000D29C6C, ErrCode 43110081, Elapsed Time 23 mins 00 secs
User Partition Format   6% complete, Zone 01, Pass 01, LBA 000000D6CD5E, ErrCode 43110081, Elapsed Time 23 mins 30 secs
User Partition Format   6% complete, Zone 01, Pass 01, LBA 000000D97268, ErrCode 43110081, Elapsed Time 24 mins 00 secs
User Partition Format   6% complete, Zone 01, Pass 01, LBA 000000DC30AE, ErrCode 43110081, Elapsed Time 24 mins 30 secs
User Partition Format   6% complete, Zone 01, Pass 01, LBA 000000E16E72, ErrCode 43110081, Elapsed Time 25 mins 00 secs
User Partition Format   6% complete, Zone 01, Pass 01, LBA 000000E3A6B7, ErrCode 43110081, Elapsed Time 25 mins 30 secs
User Partition Format   6% complete, Zone 01, Pass 01, LBA 000000E6144C, ErrCode 43110081, Elapsed Time 26 mins 00 secs
User Partition Format   6% complete, Zone 01, Pass 01, LBA 000000E7D61D, ErrCode 43110081, Elapsed Time 26 mins 30 secs
User Partition Format   6% complete, Zone 01, Pass 01, LBA 000000EEB25A, ErrCode 43110081, Elapsed Time 27 mins 00 secs
User Partition Format   6% complete, Zone 01, Pass 01, LBA 000000F1FDD5, ErrCode 43110081, Elapsed Time 27 mins 30 secs
User Partition Format   6% complete, Zone 01, Pass 01, LBA 000000F5AD7D, ErrCode 43110081, Elapsed Time 28 mins 00 secs
User Partition Format   6% complete, Zone 01, Pass 01, LBA 000000FB4CBA, ErrCode 43110081, Elapsed Time 28 mins 30 secs
User Partition Format   6% complete, Zone 01, Pass 02, LBA 00000025C0DA, ErrCode 00000080, Elapsed Time 29 mins 00 secs        S22(01)
User Partition Format   6% complete, Zone 01, Pass 02, LBA 0000003C370F, ErrCode C4090081, Elapsed Time 29 mins 30 secs        S21(01)S22(01)
User Partition Format   6% complete, Zone 01, Pass 02, LBA 00000052AD8B, ErrCode C4090081, Elapsed Time 30 mins 00 secs        S21(01)S21(02)S21(03)
User Partition Format   6% complete, Zone 01, Pass 02, LBA 000000692613, ErrCode 00000080, Elapsed Time 30 mins 30 secs
User Partition Format   6% complete, Zone 01, Pass 02, LBA 0000007F9FE6, ErrCode 00000080, Elapsed Time 31 mins 00 secs
User Partition Format   6% complete, Zone 01, Pass 02, LBA 000000961A01, ErrCode C4090081, Elapsed Time 31 mins 30 secs        S21(01)
User Partition Format   6% complete, Zone 01, Pass 02, LBA 000000AC9263, ErrCode C4030086, Elapsed Time 32 mins 00 secs        S21(01)S23(01)
User Partition Format   6% complete, Zone 01, Pass 02, LBA 000000C30A75, ErrCode 00000080, Elapsed Time 32 mins 30 secs        S21(01)S21(02)
User Partition Format   6% complete, Zone 01, Pass 02, LBA 000000D980B7, ErrCode C4090081, Elapsed Time 33 mins 00 secs        S21(01)
User Partition Format   6% complete, Zone 01, Pass 02, LBA 000000EFF8E3, ErrCode C4090081, Elapsed Time 33 mins 30 secs
User Partition Format   6% complete, Zone 01, Pass 03, LBA 00000027BF24, ErrCode 43110081, Elapsed Time 34 mins 00 secs
User Partition Format   6% complete, Zone 01, Pass 03, LBA 0000003E33E7, ErrCode 43110081, Elapsed Time 34 mins 30 secs
User Partition Format   6% complete, Zone 01, Pass 03, LBA 00000054A52D, ErrCode 43110081, Elapsed Time 35 mins 00 secs
User Partition Format   6% complete, Zone 01, Pass 03, LBA 0000006B0C31, ErrCode 43110081, Elapsed Time 35 mins 30 secs
User Partition Format   6% complete, Zone 01, Pass 03, LBA 0000008176EE, ErrCode 43110081, Elapsed Time 36 mins 00 secs
User Partition Format   6% complete, Zone 01, Pass 03, LBA 00000097E4F7, ErrCode 43110081, Elapsed Time 36 mins 30 secs
User Partition Format   6% complete, Zone 01, Pass 03, LBA 000000AE2806, ErrCode 43110081, Elapsed Time 37 mins 00 secs
User Partition Format   6% complete, Zone 01, Pass 03, LBA 000000C47DCF, ErrCode 43110081, Elapsed Time 37 mins 30 secs
User Partition Format   6% complete, Zone 01, Pass 03, LBA 000000DACAA6, ErrCode 43110081, Elapsed Time 38 mins 00 secs

网友:
软件不行啊

网友:
楼主  SE500G  不认盘  无异响    设备管理器都没有盘    恢复下多少钱    开盘多少钱

网友:
这样直接执行命令能把坏道修好,ST的坏硬盘就值钱了!

网友(2017-05-03):
说的也对,但我这里有好多个盘哟,真是可惜了

网友:
修个一天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