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好系统admin管理员账号

楼主(2017-03-31):
ghost系统,不小心禁用管理员账号,进系统面只显示admin登录界面,点什么都没有用,有大神手贱过吗

网友:
什么系统?用其它修复工具没有?

网友:
用pe 工具进行处理了

网友:
没大看懂       不行就在装一下

网友:
pe下用WINDOWS用户 密码修改工具可解决

网友:
pe里面有一个pojie密码的程序应该就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