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32寸8R58机芯不开机

楼主(2017-03-31):
灯不亮,查主板有12v,核心供电只有0.6v,应为3.3v,目测板右下角有液体污染,插头有烧黑痕迹,测供电输出对地电阻短路1欧,查阻容无果,拆电源芯片正常,最后通电试机摸板的温度,每个角落都手摸温度是否异常,果然在污染的板那里有感觉温度,索性拆掉连接座发现电路板烧糊,3.3v对地短路,真凶隐藏真隐蔽,当时差点放弃了要换板,知道原因后果断清理电路板和飞线,嘿嘿OK!

网友:
连接座藏污纳垢导致短路  可以理解

网友:
这么久啦,一直不懂如何看机芯型号

网友:
做维修就是要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