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Y500 NM-A142 IT-8580E 问题求指点

楼主(2017-03-31):
联想 Y500 NM-A142 IT-8580E 问题

接机测试 待机 0.035A  按开机不触发,

拆机测量 待机 3.3V 5V 正常  再量 EC 14脚 +3.3VALW=2.2V 不正常 耳朵贴近EC附近听到嗞嗞响声,按开机 量EC 112脚 无RSMRST#3.3V ,看样子EC挂了,
换上新的EC(写好程序的),接上电源0.015A,量EC +3.3VALW=3.3V ,听EC没有嗞嗞声音了,按开机触发了,RSMRST#3.3出来了,这时没上内存跑1.1A,以为好了,装上D壳,接上屏线,
接上电源,这时问题来了,看电源0.033A,香菇!  按开机又不触发了,再听听EC,又嗞嗞响了, RSMRST#也没了,但是量+3.3VALW=3.3V还是正常的,,

有没有修过这机子这样问题的。。。
难道桥也有问题?嗞嗞响声是EC内部短路?    拆掉EC 上电 还是0.033A待机,嗞嗞声没了,确定是 EC发出的声音

联想Y500

网友A:
我想问下   你有什么编程器刷的EC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下   你有什么编程器刷的EC

买的时候代刷好的

网友:
已经解决,换EC后,一次开机正常,二次开机原故障,把待机电压下的胶清理干净后,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