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小小白 请教iphone6 不显示问题

楼主(2017-03-31):
机子是别人,说是可能螺丝顶到主板不显示 有1.8v 无5.7v  量c1547 有3.7v 供电, 量 c1569 无5.7v输出 这是确定ic问题了吗?

网友:
估计是螺丝上错了 用显微镜观察一下吧

网友:
量了c2039 有1.8v

网友:
客户说的  只能参考    为什么拆机   没说吗

网友A:
懂线路,懂测量,就先看通道,再干芯片。无正、负5.7V可以考虑它之前的条件,或者直接先更换显示供电芯片

网友B:
不扣屏 测不到 正负5.7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懂线路,懂测量,就先看通道,再干芯片。无正、负5.7V可以考虑它之前的条件,或者直接先更换显示供电芯片

请问都有什么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扣屏 测不到 正负5.7吧?

我是扣了屏测其他地方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都有什么条件?

你可以参考远程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参考远程视频

能发个链接吗?不知道找哪个

网友:
楼上注意不要灌水,要被扣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