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6,4G版硬解ID方法

楼主(2017-03-31):
iPad Air2(6)硬解ID与以前的机型相比,要多一下步骤。一般地,改电路(如图)。使4G版变为WiFi版,ID就解好了。因为苹果激活服务器中没有该WiFi设备的序列号,服务器视它为新设备允许激活,ID锁自然也没有了。如果你要拆硬盘改序列号的话,那就多此一举了。
此时开机激活的时候会发现没有WiFi,所以还需要换一个WiFi版的WiFi芯片。这与4G版是有区别的哦。大家注意一下。WiFi 芯片比较大而且厚,手工好的话都是一遍过的。
最后,希望能帮到大家。

网友:
4g改wifi版 需要改动电阻 换wifi芯片

网友A:
照你这么说,把手机的4G也屏蔽了,直接用wifi,让服务器认为是新设备不就能解开用了。就当是个ipod touch,总比砖头强吧

网友:
没试过,有待验证吧。

网友:
这对苹果电路和理论都有多熟悉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照你这么说,把手机的4G也屏蔽了,直接用wifi,让服务器认为是新设备不就能解开用了。就当是个ipod touch, ...

我也想问这个可行吗   我认为不可行哈哈  IPAD换硬盘解id  手机只换硬盘就不行

网友:
可能因为IPAD的CPU没被绑定吧= = 不过最简单还是换硬盘刷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