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203h液晶显示器底座怎么拆下来

楼主(2017-03-31):
acer 203h液晶显示器不通电了,需要拆底座,研究了半天也没有取下底座,,有哪位知道怎么拆    有图

网友A:
侧面有两个小盖子,撬开里面就有螺丝,看到你有撬过的痕迹,要找把薄的硬点的起子弄。

网友:
旁边有2个盖子啊

网友B:
2楼是正解 这个吧难拆

网友:
好的,我在试试,谢谢各位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2楼是正解 这个吧难拆

可能不小心吧盖子撬坏吗 里边是卡子会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侧面有两个小盖子,撬开里面就有螺丝,看到你有撬过的痕迹,要找把薄的硬点的起子弄。

旁边的盖子很明显的 仔细点就看的到了

网友:
一字刀把两个小盖子拆掉

网友:
小盖地下有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