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K650S-I7 D1 独显驱动安装不上打感叹号!

楼主(2017-03-31):
神州K650S-I7 D1  版号:6-71-W35S0-D03A 顾客拿过来说独显驱动安装不了,其他均正常,顾客换过系统升级过BIOS 就是咋也安装不上。显卡打感叹号!!!和顾客说主板坏了留下机子!之前也修过一台神州差不多也长这样子,那时候也是显卡没驱动还会掉电!那时候换了个显卡供电芯片解决的。拆机后发现此版与之前修过的主板还是有些不一样,但显卡供电的芯片是一样的。直接测量显卡供电0.9V有供电,但觉得不对,以前修好的机子大概有1.2v-1.3v伏电压左右。围着芯片各电压测了会发现5脚VID  1.5v感觉不对,但不知道是不是1.5V正常??希望哪位修到此板的朋友验证下。我也是半桶水没人教过维修电路全部自学的!但此信号来自显卡芯片本身!还有一组信号来自3.3vs。可3.3VS连接的0欧姆电阻没安装    看图: 我就人为补上电阻PR135和PR134后再次开机测VID脚3.3V 电感PL3,PL4 为1.2V.安装上硬盘裸板进系统检查独显驱动正常了!!!无意间发现有个问题不知道咋回事???请高手解答。就是进入系统后我再次测试了电感PL3与PL4发现没电压但驱动正常。开机过程都有1.2V进入桌面电压就消失了,之前系统下有0.9V显卡供电时反而打感叹号!!难道这是蓝天特殊设计???那位大神讲解下奥秘......谢谢!

网友A:
是不是自动切换集显以后独显就关了

网友B:
蓝天的东西 好吗?它主要给神舟V星等做代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自动切换集显以后独显就关了

顾客说是玩着游戏就黑屏了再次开机就这样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蓝天的东西 好吗?它主要给神舟V星等做代工?

蓝天设计一般吧,问题比较多都是一些特殊问题

网友:
估计你这显卡用不了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