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修到 技嘉G41MT-S2 复位灯闪 3秒一闪 同样故障 算通病吧

楼主(2017-04-01):
不知道有没人说过这个
这段时间  修了两个 这个排阻引起的 复位灯闪 故障

这个板 其实有好几个故障   网卡被爆菊花 CPU 短路  和  1_5LEVE 电压被关闭导致无南桥1.5V供电   最后面才是复位灯闪
晚了  不多说了  就重复说下这个复位灯 闪的故障

圈圈那个620排阻 腐蚀导致 焊盘脱掉   应该是CPU VID 的
技嘉G41 复位灯闪的 可以多留意这个排阻有没有腐蚀。如果有点腐蚀 就拆掉清理 最好换一个620排阻。
如图 圈圈排阻 右边 焊盘脱掉 用一坨锡把排阻右边四个脚连在一起即可。
顺便说下技嘉G41 复位灯闪 的简单维修思路:
1  拆COM口芯片
2  留意这两个620排阻是否腐蚀
3   补焊/更换时钟
4  更换ISL6312
上次更换 这个排阻好的 维修记录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48002-1-1.html

复位灯一闪一闪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71185-1.html

网友:
太多故障部位可以造成复位闪的

网友:
楼主的诊断卡哪里买的,我也想要一个

网友:
一般人是不会注意到这个620电阻,LZ厉害

网友:
仔细点贵少走不少弯路

网友A:
这板子都已经被你玩出花了

网友:
看见师傅的实例又学到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都已经被你玩出花了

三板斧有时候挺好用

网友B:
技嘉以前的主板做工还可以 现在真心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技嘉以前的主板做工还可以 现在真心不行

G41用到现在都还在用  现在的板 不说技嘉 几乎所有的 都是2-3年

网友:
之前有遇过两片这样的技嘉, 复位闪, 最后以为是南桥的问题, 都放弃了。。。 晚看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G41用到现在都还在用  现在的板 不说技嘉 几乎所有的 都是2-3年

大多数都是 厂家在缩水

网友D:
复位灯闪的故障   挺不好修得    供电  时钟正常的话 还闪的  就蛋疼了

网友:
以后维修要注意
注意这个了

网友:
学习了 修好了就是本事

网友:
修到两次,这种通病的可能性较大。你们的精力也太好了。都不睡觉地还在发贴啊。

网友E:
记下了,加分鼓励。ISL6312这个是无CPU供电灯闪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复位灯闪的故障   挺不好修得    供电  时钟正常的话 还闪的  就蛋疼了

技嘉复位灯闪比华硕还JB难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记下了,加分鼓励。ISL6312这个是无CPU供电灯闪吗?

不是 很久前看前辈说过 换6312好的  也关系到 VID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 很久前看前辈说过 换6312好的  也关系到 VID

嗯 ,估计是VID组合出错导致CPU电压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