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戴尔笔记本进水维修一例

楼主(2017-04-01):
今接到一台进戴尔笔记本,开机报警,不亮屏,第一反应是内存坏了,拆开一看,内存上全是绿毛,清洗干净后发现内存内部有短路的,更换过一条新的内存故障依旧,继而拆机一看,发现硬盘上全是水,主板上也有绿毛和氧化物 ,把硬盘拆下来发现里面全部是水,先用风筒吹干,再用洗板水清洗干净,继续用风筒吹干 将吹干好的硬盘插入硬盘座上,这时熟悉的画面出现了 然后继续处理主板,将主板上的氧化物清理干净,用表测量没有短路,将硬盘装好,通电开机, 久违的戴尔开机画面出来了,至此维修结束,本人小虾,高手勿喷,希望大家给我加分,谢谢

网友:
进水的硬盘,先不要急于通电测试,要第一时间清理干净,和吹干,一定要确保吹干了,在通电,否则容易烧坏主板,进水的硬盘一般不容易坏,

网友:
还好没有大故障

网友:
运气不错啊   进水的机器要不洗洗 涮涮  就好了  要不就是大动干戈也修不好啊

网友:
咸鱼 一条 美美的

网友:
这个样子硬盘没挂,人品爆发啊

网友:
都成那样了还没坏啊 ?真是命大

网友:
都长绿毛了  竟然没烧坏

网友:
甘多水主板反而没事啊

网友:
还好清理干净就亮了,进这么多水,还不错,加分鼓励发帖

网友:
把硬盘的电路板拆下来清洗,最彻底。

网友:
居然主板没坏。。。 厉害 厉害, 都长毛了

网友:
这个估计得回来。。。

网友:
这种没啥技术含量的帖子还是不要发了

网友:
运气不错,主板没烧,

网友:
主板进水面积大吗?主板没有腐蚀,直接清理干净就可以了吗?

网友:
进水的啊     比较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