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扩容造成基带u边上电容爆裂

楼主(2017-04-01):
求助一次普通的扩容,怎么会造成基带u边上电容爆裂?有屏蔽罩,而且还在硬盘斜背面

网友A:
滤波电容直接挖掉

网友:
换掉就是了,可能是之前就有损伤,温度稍微高一点就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滤波电容直接挖掉

现在的问题是挖掉后,加电测试一直白苹果反复重启,刷机报错4013,同时测量基带电源没有电压输出,是不是基带电源坏了

网友:
固件没导好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问题是挖掉后,加电测试一直白苹果反复重启,刷机报错4013,同时测量基带电源没有电压输出,是不是 ...

还是要先检查硬盘的问题

网友C:
应该不是你扩容造成的  原来就有问题   让你赶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问题是挖掉后,加电测试一直白苹果反复重启,刷机报错4013,同时测量基带电源没有电压输出,是不是 ...

刷机报错肯定是有问题。

网友:
扩容有风险,须谨慎啊!

网友:
固件10。21、10.3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要先检查硬盘的问题

用扩容硬盘刷机报4014,用原硬盘刷机报4013,硬盘没问题,试了三个硬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是你扩容造成的  原来就有问题   让你赶上了

扩容前刷机测试过,只能是扩容的时候爆裂的,倒霉

网友D:
焊接不熟练的人是会出现这些现象,温度或手法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焊接不熟练的人是会出现这些现象,温度或手法问题

本来对自己的手工还是很自信的,唉

网友E:
补个试下呀,不行你去求客户原谅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补个试下呀,不行你去求客户原谅你吧

说的太吓人了。修机的风险不只是赔钱。。

网友:
引用 网友E:
补个试下呀,不行你去求客户原谅你吧

修不好,只能陪客户机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来对自己的手工还是很自信的,唉

如果不是真正的专业维修一定的时间,是只有自信不够的

网友:
应该是你凑巧赶上了

网友:
6S么,如果是6,基带电源是报50,不装盘看下报多少?基带电源拆开打值,基本6S基带不工作就是4013的

网友:
修手机,有的时候赶上了,也是一件很麻烦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