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手机开机键,侧边音量调节键无弹起,已更换开机排线,求助。

楼主(2017-04-01):
开机键图片
手机
开机键,侧边音量调节键无弹起,已更换开机排线,求助。
开机键的铁环是在上边还是下面。
手机

网友:
开机键上面有个小点的 是不是掉了

网友:
不是开机键的垫片掉了。安装的时候把开机键的小铁环放到下面了。
正确的是:开机的键上有个铁环,是朝上放的,靠近屏幕的一边,刚开始是按键不好用,没有弹起的过程,手指轻触开机键就有作用,拆开后发现是开机键的螺丝拧到底了。稍微向外松了两圈,开机键恢复正常按下,弹起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