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声音卡顿维修

楼主(2017-04-01):
接一同行机器,开关机正常,但在放音乐和看视频的时候,声音有卡顿现象,找到声卡芯片测量外围电路没有问题,故判断声卡芯片损坏,更换全新芯片,故障排除!

网友:
这种问题还是比较好判断的

网友:
有声 还是声卡的事啊

网友:
芯片坏的 不是很多吧?联想的!

网友:
联想G460??貌似这个声卡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这么简单也发出来

网友:
对你来说简单,对别人来说就不简单了,发出来可以让别人直接判断故障,也是记录一下已备自己下次维修

网友:
能分享出来是好事,下次可以直接借鉴,别人发出来你们就说简单,马后炮,

网友:
好例子,值得学习加分,我碰到一台没有搞好,

网友A:
评分一次性加了86分?

网友:
有时候和南桥也有关系的。

网友:
这声卡容易坏   捡钱了

网友:
评分一下加了86分?? 遇到真愚人节了?》?

网友:
都说是通病,可我没遇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评分一次性加了86分?

什么权限   能加这么多

网友:
楼主发帖简单粗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评分一次性加了86分?

手斗了一下,电脑卡住了,改过来了

网友:
排除问题好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评分一次性加了86分?

网络问题,我也不知道

网友:
别人能发帖,我们多鼓励,知道也不亏啊

网友:
分享经验就是美德哈哈

网友:
第一次见声卡坏的

网友:
这问题 开始以为是供电 滤波 或桥问题 看完才知道芯片本身问题

网友:
厉害。高手就是不一样

网友:
你这就算点高的了,我记得联想有一款,也是声卡问题,换同型号就是不好使,只能用替换型号的好使,老憋屈了。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