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台式电脑H515通病 CFT3I主板 点不亮

楼主(2017-04-01):
本人遇到的初始故障,不跑码,然后必须短接32.768实时晶振两脚才可以开机,但还是点不亮。
上网搜网友遇到的通病方法,去掉漏电的电容

测测CPU上的这个电容有没有漏电
,这是个滤波电容,电压为1.5V左右,阻值在800左右,我直接给去掉了。然后开机测试,没有反应,我用示波器测试实时晶振两脚,发现没有波形(只要一通电,即使不开机也应该是有波形的),但是有电压差,短接一下实时晶振两脚,竟然可以开机触发了,怀疑谐振电容与晶振问题,全部换完,依然如此。刷BIOS,把BIOS读出来,然后再写进去。发现晶振竟然有波形了,开机触发,马上开机,解决问题。成功开机点亮。  疑问:BIOS会影响到晶振的波形吗?
送上原机BIOS资料 4M的

联想小板台式电脑CFT3I 15-EU5-011090原机.rar

网友:
学习了碰到过一台电容去掉就好了

网友:
这块有几个电容,有变色都要去了

网友:
bios影响晶振 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A:
神,bios怎么会引起32M时钟不起震呢,把原bios重新写回去你有再试吗

网友:
神奇啊。 读出来 再刷进去 就OK了?

网友:
AMD 得东西,看来不能用 平常眼光和思路来修,要不然就修不好啊

网友:
早就知道了 ,但是发帖不如回帖好。

网友:
又是秒杀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神,bios怎么会引起32M时钟不起震呢,把原bios重新写回去你有再试吗

他就是刷的原有的程序吧

网友:
我遇到过  加电不显   把程序读出来   在刷回去就好了

网友:
也有可能是晶振那边虚焊了,或者BIOS周边虚焊,焊下来 再焊上 ,可能又正常了,当然了,前提都是得扣下电池弄,觉得和刷不刷差不多,可能加焊加焊也可能好,当然了,特殊情况,可能真如楼主所说

网友:
可能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吧,怕用不久

网友:
应该不会吧  没听说过

网友:
amd的主板不和intel一样不出寻常路啊,bios影响晶振的还第一次见

网友B:
我修到一台去掉CPU 滤波电容,第二天客人又说点不亮,不触发了。怀疑不止一颗滤波电容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修到一台去掉CPU 滤波电容,第二天客人又说点不亮,不触发了。怀疑不止一颗滤波电容短路

可以把滤波电容全部换掉试一下哈

网友:
这个论坛早前就有这个案例了

网友:
学习了,不错,以后可以多试

网友:
遇到好多了,全都秒杀,没遇到这种情况额

网友:
你把BIOS芯片去掉了晶振照样工作,所以否定了你的说法,还有把BIOS读出来再写进去就好按原理来也没那个可能!所以也否定了你的想法。有两种可能,加热或者洗板水无意中洗好了。

网友:
这个论坛  以前有人发了  其实还是电容的  问题

网友C:
第一次听说BIOS与开机晶振相关联。

网友(2017-05-03):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听说BIOS与开机晶振相关联。

我记得论坛以前有人发过这个好像是电容问题吧

网友:
遇到的好几个电容都不行了 换了就ok

网友:
涨见识了,bios读出来 ,在写回去,这样弄还神奇的好了,,

网友D:
这个主板bios应该不影响晶振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主板bios应该不影响晶振

也许会影响呢,这个还真说不准呢,bios程序故障引起的故障千奇百怪的

网友:
有经验了,学习

网友:
学习了,少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