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再发一次求助AOC2219白屏

楼主(2017-04-01):
屏没有供电,是驱动板的升压电路提供。U703没有工作今天找到一个图纸麻烦大伙给看看工作条件屏没有供电,

网友:


网友:
我昨天也修一台AOC 19寸LED白屏    屏5V供电没有   直接短接OK

网友:
故障解决了,,还有论坛的资料,,同样的故障问题是驱动板过孔不通的问题图纸已传了
是2脚vin。。通过Q703.R710链接主控65脚PANEL_EN信号控制实物图就不上了,,跑线很简单。。。感谢论坛里上资料的哥们

网友:
修好了就好  白屏还是不难修的  除了逻辑板的问题

网友A:
方便直接5V的地方短接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方便直接5V的地方短接过去。

仔细 看,,升压电路

网友:
屏供电电路,没什么图纸

网友:
白屏问题,只要不是逻辑板,大部分都是驱动板屏线接口没屏供电,直接短接个5v过去就行

网友:
图纸我下载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