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360无声音

楼主(2017-04-01):
今接客户一台机,故障时有时无,接机报价后检测,发现在声音的时候正常有硬件,,无声音的时候不认声卡硬件
拆机对照图纸

此声卡IC是ALC272
量IC  1脚  25脚 38脚 电压正常
打总线阻值正常

开机测量声卡复位脚 ACZ_RST#_AUDIO ,发现为0.4V,不对,正常为3.3V
追其来源由R626 连南桥

查其电阻,,果然有发现,电阻府蚀

找到电阻换掉,
测量复位脚3.3V,应该可以了
装机进系统测试,有声卡硬件了,,放音乐也有声音了。此机修复OK
新手发贴不易,忘传主板全图和亮机测试图,5555555555
请多多加分,,

苏。 + 1

网友:
你可以出徒了

网友:
支持发原创贴。。。

网友:
原创帖发的可以

网友A:
支持一下,加分了,不过拆出主板,可以先目测,

网友:
学习下声卡的工作条件不是很懂

网友:
学习了 我一般都是先用放大镜大概看一遍才修的

网友:
声卡复位的电压不正常,会导致笔记本时有声音,时无声音吗?

网友:
这腐蚀的有点明显啊,不过,也要仔细看才看的到

网友:
哈哈  不错  被你找到真凶了

网友B:
其实仔细观察应该可以提前发现问题吧

网友:
声卡要工作 复位也要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支持一下,加分了,不过拆出主板,可以先目测,

这个电阻被黑胶纸档住了、要撕开才能看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仔细观察应该可以提前发现问题吧

这个电阻被黑胶纸档住了、要拆开才能看到

网友:
小伙技术不错啊

网友:
楼主很细心了找到了那个电阻。恭喜恭喜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阻被黑胶纸档住了、要拆开才能看到

嗯,原来是这样啊 怪不得呢

网友:
嗯,不错不错,声卡一般都直接换了usb的

网友:
修好了收钱 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