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5420触发大电流新手维修

楼主(2017-04-01):
一台DELL5420,待机正常触发立马2.6A大电流,果断拆机,版号DA0R08MB68E2,

发现故障, 一组MOS管已烧黑,

打开图纸、发先这组是内存1.5V供电 果断打公共点对地值、500多正常、再打供电电感对地值、发现为0、看来是MOS管击穿了、先用风枪拆了已经烧黑的上下管、再打电感的对地址、有200多了、应该是正常了、装上上下管、打值也是一样的、再打上下管的G级对地值、有500多、不过像这种烧上下管的、一般是自举不足或者芯片不良引起的、所以连自举电容和芯片IC一起换掉、

一切处理好后、再上电、电流一路小跑到1.3A、按开关可以关机、接屏亮机

维修到此结束、新手第一次发帖、多多支持、谢谢!

网友:
烧的好严重

网友:
这样情况最容易少大芯片, 楼主运气好啊

网友:
我以前也修到过,直接全换,免得返修,解决得漂亮

网友:
‘’不过像这种烧上下管的、一般是自举不足或者芯片不良引起的、所以连自举电容和芯片IC一起换掉‘’之前只知道老烧上下管就打G极阻值,看了LZ的帖学习了……。

网友:
幸好 负载没烧   多谢分享

网友:
“不过像这种烧上下管的、一般是自举不足或者芯片不良引起的、所以连自举电容和芯片IC一起换掉、”以前烧上下管,换了后,只知道打G极阻值,看了楼主的帖学习了。

网友:
内存这个点坏得多     内存也会烧坏的

网友:
要是我先换了场馆试一试再说

网友:
碰到这种情况我一般都是先小电流烧板,然后摸那里烫

网友:
至少遇到4台dell烧那个位置

网友:
学习了 自举电容

网友:
迅维网最牛!!!

网友:
楼主,没有图纸的情况下,自举电容一般怎么找到啊

网友:
运气好,桥CPU没挂。

网友:
能修好不错了!

网友:
内存没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