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P3440VC主板无待机

楼主(2017-04-01):
rt8205l待机芯片无输出,1和6脚无电压,不知道是哪里供电过来的?刚学修笔记 本,请老师指点,谢谢!!

网友A:
看看EC     或者待机后面短不短路

网友:
看看EC的条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EC     或者待机后面短不短路

你好,待机后面的3V和5V都断开了,16脚19V
13脚3.3V
8和17脚出0V
9和22脚正常输出0V
3和4脚为基准电压0V
1脚和6脚0V

网友:
吧1 6断开

网友:
线性电压短路  保护了吧

网友:
把那些个输出为0V的脚位,量一下有没有短路,没有的话,换芯片试试吧

网友:
换个芯片看看

网友:
找图纸 根据时序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