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304不触发

楼主(2017-04-01):
苹果A1304不触发,插电源待机电流0.028,装上电池电流0.156至0.220循环的跳变,不触发,红路灯不亮,按常理推断不亮灯是没有3.42V或者是充电芯片ACIN不正常,打开图纸找到3.42V的电感,测量有3.42V,在查充电芯片条件,2脚19V,3脚ACIN3.57V,19脚5V,20脚5V,14脚ACOK3.3V,条件满足,为什么还是不亮灯呢,沉思一下,把时许倒一下,在测量电源接口J6980测得5脚为低电平,不对,马上测量SMC-BC-ACOK信号,为高电平,如果SMC-BC-ACOK为高电平那么Q6910MOS管导通接地让R6911和R6904分压得12V去控制Q6940的G极,让Q6940导通给U6990比较器的5脚产生主供电,测量Q6940的2脚19V,1脚12V,3脚为0V,MOS管没有导通,由于没有料板,找不到芝麻大小的P沟道MOS管,就偷过懒直接2脚和3脚用焊锡一坨连起来,导通U6990有了主供电,但是第4脚出9v高电平,没有办法,没有料板,干脆把Q69203脚和6脚飞一根线连起来,OK灯亮,电流刷刷的跑起来了,接上屏久违的苹果LOUGOU出现,维修到此结束,下班

网友A:
还好修   管子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好修   管子坏了

这个主要是元器件太小,不通用,没有料板,不好修

网友:
看不到图片

网友:
看不到图片吗,不会吧,图片上面不是有几张修好的图片啊

网友:
高手就是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