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进水机曲折维修

楼主(2017-04-01):
机器型号:G470主板板号:LA-6751P
前两天,老板朋友拿来一台电脑,说是进水了,能正常开机,但没有声音,要求帮忙弄一下。
接过机器,拆机,以声卡芯片为中心,大半个巴掌范围内一片白色,难怪没声音。
用洗板水清洗一遍,将声卡芯片加焊,再将周围腐蚀较为严重的电容更换,用放大镜仔细观察了一遍,没有发现有断线。
于是装机测试,开机正常,声音也正常了。
测试一晚上,使用正常,心中大喜,打算第二天叫客户过来拿。这却是悲剧的开端。
第二天上午,再次开机测试,按下开关,屏幕不显,心中有不好的预感。
接可调电源,电流0.33.无奈,再次拆机,测各大电感,CPU主供电没有,PL502  +1.5VP只有0.3v。
先查+1.5VP,供电芯片为PU501.

第四脚VDD为0V,PR507第2脚为5V,此芯片处于进水区域,看来是断线了,飞线,上电,电流直上1.7,心想应该正常了。
接外接显示器,不亮,再接内接显示,仍然不亮。拔掉内存条,上电1.4几,应该是过内存了。
怀疑是BIOS,论坛上找了两个,刷了无果。接着怀疑显卡有问题,用风枪加热显卡,还是一样,又不想做显卡,上论坛
找寻帮助,无果。
心中烦闷,于是将其放在一边。中午吃完饭过来,心中忽然一动,换了一根内存条插上,电流一路跳变,亮机了。
心头一万头草尼马奔过,因为来时本来是能亮机的,从来就没有怀疑到是内存条本身的问题。
这却仍然不是悲剧的结束。
再次装机,开机,刚到Windows界面,黑屏了,电流却仍然还是1.7。
重新插上电源,再次开机,按下开关,电流0.016跳至0.019,然后又跳回0.016.
反复测试,有时能正常开机,亮机大约一分钟黑屏,但电流仍然停在1.7左右不掉电,有时却不触发。
再次拆机,按不触发来修。查EC和桥各大待机条件,均是正常。
怀疑是之前刷的BIOS有问题,再次刷BIOS,结果涛声依旧。
偶尔用风枪加热桥,连续几次都能触发,怀疑桥虚焊,上BGA加焊,结果依旧。
再次测桥和EC各待机条件,当测到EC 第109脚LID_SW#信号时,终于发现敌情,电流1点几至3.3v不断跳变。
第一次测量时,应该是测量时间太短,而电压又刚好处于3.3V,导致走了一大段弯路。

LID_SW#来自于U32第三脚,测得U32第三脚3.3V正常,再次飞线。
开机,亮机正常,不再掉电。
装上硬盘,测试,到Windows界面,啪的一声,掉电,然后自动重启,再次掉电。
怀疑是系统问题,换上测试硬盘,重装系统,进pe正常,ghost后重启,安装系统时,在Windows界面同样掉电。
换上顾客本来硬盘,进安全模式,正常。再进系统,仍旧掉电。
在论坛上查看各种帖子,有怀疑BIOS,有怀疑CPU供电。于是再次刷BIOS,无果。给CPU供电加装330电容,依旧。
无法,干脆找了一个代用CPU,装上,开机,正常进系统。。。。。。
附上亮机图:

小弟是维修新手,这是第一次发帖,麻烦各位大大加点分

网友:
这修得 都有点绕了 bios干了无数次

网友:
这么多问题啊

网友:
休眠开关 老是出问题

网友:
碰到还几个开关板上短线的

网友:
进水的毛病多

网友:
这都 修好了 感觉 是老司机 了 啊

网友:
我的修好,屏上水波纹,换班了

网友:
我有一次换了几个芯片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