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E不显的维修,差点误判北桥

楼主(2017-04-01):
联想B460E,老机器,集成显卡, G45M的北桥,通电待机正常, 上电到0.8左右电流有轻微跳变, 感觉要么内存没过, 要么显卡没过,拆出主板,简单的检测了一下,很快发现内存的VREF电压不正常,只有0.1V多, 正常应该0.75V, 打开图纸,发现这个信号的名称是DDR_VREF_S3,打了一下阻值只有6欧左右,那肯定不对,追查它的来源, 发现是内存供电芯片TPS51116的5脚产生, 分别到2个内存插槽和北桥芯片,

到内存插槽时通过R165和R465改了名称, 其实是直连过去的.
如果DDR_VREF_S3这个电压低, 要么本身产生的芯片有问题接低, 要么后级拉低了,先把芯片换掉, 发现故障还是一样, 那么肯定是后级拉低了, 我TPS51116的5脚的电容C695和北桥一边的C250都去掉, 发现阻值还是低, 这个TPS51116已经换过了,难道是北桥坏了, 换北桥可就不合算了.于是我把北桥一端的线割断,打了一下阻值300多,谢天谢地,北桥没坏,另一端阻值还是很低,
于是我又搜了一下这个信号发现,去内存插槽的线路上还有8个电容,分别是如下图 ,只有一个一个的排除,终于在去掉C167后, 阻值恢复了正常, 把断线连起来, 试机,电流一路小跑亮机

网友:
老机还是要老手来修

网友:
这机器貌似有点老了

网友:
技术不错 很快找到凶手。  这就是传说中拉坨屎收钱

网友:
这修得 行云流水了哈

网友:
原来是有短路

网友:
来学习的,说的很详细

网友:
牛b哥  都是这样诞生的

网友:
老司机就是经验多

网友:
思路明确,学习了

网友:
老司机就是有套路

网友:
学习了 大神都是这样出来的

网友:
学习楼主的经验哈

网友:
原来是电容漏电导致。

网友:
楼主也是细心啊,有理有据,修起来就简单多了

网友:
能给楼主修好不错了!

网友:
其实这种桥还好多点 没那么容易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