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g475 6755p求助

楼主(2017-04-01):
板子加不电跑码
最开始的时候我用可调电源上电触发电流到0.42左右,然后慢慢的持续上升。用手触摸cpu,cpu发烫,然后测时钟复位都有。
BIOS的2脚刚开始加电的时候应该持续一段波形,但是这个2脚持续低电平。用示波器测内存上的排阻,上面没有波形。
可否来个高手来告诉我怎么查

网友:
这机器南桥容易坏

网友:
  要干也是先干南桥,  coms电池有电不

网友:
这个机器上南桥电容爱坏  就是rtcrst那路  cpu也容易坏

网友:
coms电池有电,加电,只是不跑码

网友:
南桥加焊了一把,有时加电,有时不加电,后来又加焊了一把,把把加电,但是和最初的情况一样,加电不跑码、

网友:
我就是想确定具体是哪个坏了。
找一个方法查出来

网友:
cpu也加焊了,和没加焊之前一样

网友:
望高手前来指点

网友:
内存没有过吧查一下内存的条件

网友:
内存基准电压,vcc供电都有

网友:
我怀疑cpu寻址没有完成

网友:
告诉你换主板 就好 , 一个板子 90

网友A:
这个板子 是有通病的  桥上的电容

网友:
好吧。。。。。我要是换的话还修啥?

网友:
大,可否发一个图片

网友:
还有,桥上面本来就有电容阻值在0欧以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 是有通病的  桥上的电容

大哥,可否发一个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可否发一个图片

把主板放正 南桥右下角的那颗电容 你仔细看看是不是发黑  或者直接换试试  这个通病论坛都有 你可以仔细搜搜

网友:
嗯,我换个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