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2D笔记本开机掉电维修过程

楼主(2017-04-01):
一台华硕X42D笔记本电脑开机掉电检修。板号:K42DR
来时开机掉电,电流达到 0.3A左右。
拆开机器,通电测量待机电压3V、5V正常,南桥的供电电感1.2V也正常,但在按开机键后,CPU的供电电感没有出来电压,独显的电感供电电压也没有出现。并且按开机键时,开机灯闪了几下,3V、5V电压也出现掉电现象。
本机在论坛上没有找到图纸,看到有人说是南桥的供电滤波电容的问题,代换一个后故障还是一样。
因考虑到CPU、独显的供电电压都没有出来,而且开机还掉电,怀疑主板有短路的故障,但主板在待机时,3V、5V电压正常,开机虽然掉电,但电流却不大,主板漏电短路的故障不大可能。
因CPU的电压没有出来,先查此电压, CPU的供电芯片是MAX17480的,看到在华硕K40AB的笔记本主板上的CPU供电芯片也是此块,找到此图纸,如下图:

从图纸上看到,此块的3、4脚为电源输入脚,也就是5VSUSO待机电压。但测量此脚却与5V待机电压不通,怀疑主板有断路的故障,用导线连接后,虽然电压是过来了,但此块却没有工作,输出电感没有电压。心想此主板的线路可能与K40AB的主板不一样。
    因没有原机图纸,淘宝上也没有,没办法,在淘宝上花了5元钱购买了此主板的点位图

首先查CPU供电模块MAX17480的电压来源,经查3、4的电压与反面的一个电感相连,经查点位图,如上图中红线的右下角是一个电感,连接的是板子反面的MAX17480的3、4脚。红线的另一端是一个场效应管

从这个放大的点位图看到,CPU的供电模块MAX17480的+5VS电压,来自于PQ9102的1、2、3脚,测量此场效应管的1、2、3脚没有电压,但此管的5、6、7、8脚的+5VSUS电压正常,测量4脚5VS_RC控制电压没有,此电压是由+12VS电压经由一个100K的电阻PR9102供给,在点位图上查到,+12电压又是由复合管PQ9105的3脚供给,如下图:

测量此复合管的2脚SUSB_PWR电压3V正常,4脚+12VSUS的电压也正常,而5、6脚在线路上是直通的,没有与其它脚相通,内部图如下图所示,只是3、4脚是颠倒的。判断此管损坏,更换后,机器恢复正常,此复合管型号是:MUN5313DW1T1G。
    并附上几张图片更直观,并将X42D位图及K40AB图纸和华硕最新点位图软件一并上传。
   发贴需要时间和精力,希望能得到点回报……    哈 哈 哈!

放大:

华硕X42D K40DR点位图及图纸和华硕最新点位图软件.zip

asus K42DR 2.3

网友:
来的及时,正需要这个图纸和点位图呢!

网友:
很好的信息和感謝分享

网友:
精华贴 支持支持 学习了

网友A:
这是K42dr什么版本的点位图啊?华硕点位图分好多版本,最好说明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K42dr什么版本的点位图啊?华硕点位图分好多版本,最好说明一下

是fz格式的

网友:
唉!花了时间和精力发了贴却得不到评分,这让大家发贴的积极性也就逐渐……了!

网友A:
哦哦,好的,我修改一下帖子让下载的知道是什么版本的

网友:
不错   可以备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哦哦,好的,我修改一下帖子让下载的知道是什么版本的

谢谢版主的修改! 能否给加点鼓励鼓励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版主的修改! 能否给加点鼓励鼓励一下。

可以呦,已经加分鼓励啦,多多发技术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