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享

楼主(2017-04-01):
联想Y470.独显驱动有叹号,驱动精灵能装上驱动就是会有叹号,官网驱动装到82%显示失败,那位兄弟有修到过这样的通病的...求分享

网友A:
有动过显卡芯片没有?

网友B:
先测量一下显卡的工作条件,如果条件都满足的话就加焊或者换显卡试一下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动过显卡芯片没有?

没有.修好了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测量一下显卡的工作条件,如果条件都满足的话就加焊或者换显卡试一下哈

恩恩...修好了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恩恩...修好了谢谢

什么问题导致的,如何修好的可以说一下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问题导致的,如何修好的可以说一下嘛

1.5VS_VGA那电压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什么问题导致的,如何修好的可以说一下嘛

1.5VS-VGA那电压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1.5VS-VGA那电压有问题

哦,原来是1.5-vga出现了问题导致的